楼主(2011-05-26):
用单片机设计的包覆式电脑控制仪(纺织机械用),每次停机后在停机时的状态(l转了多少圈)记忆不住归零,但是里面的功能参数设置不变,请问是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记忆闪存IC有问题(8 个脚的)

网友A:
用的是同一记忆闪存IC
看硬件电路有没有复位问题
看程序
哈哈 别说这是费话,我都这样找故障点

网友B:
?????
你用的存储器是不是I2C的,如24c02之类?
你把参数修改一下,然后停机或断电,重新开始后,看修改后的值是不是还在?
可以把相关的程序贴出一些,也方便大家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