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我单位的一台打包机是plc控制,用的是三根线24V的接近开关,想买几个备用,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三根线的,只有两根线24V的,怎么办,可以用码,如何接线,请教师傅们。

网友A:
应该可以,串接在输入点上,要注意正负极性。

楼主:
谢谢,是接近开关负极接入plc信号输入端嘛

网友B:
如果PLC的COM接负--接近开关负极接入plc信号输入端
如果PLC的COM接正--接近开关正极接入plc信号输入端

网友C:
你的PLC应该是是NPN输入型的,二线接近开关也选NPN型,负极接输入,正极接+24V

楼主:
我的plc是西门子s7-200

网友B:
????
引用 网友C:
你的PLC应该是是NPN输入型的,二线接近开关也选NPN型,负极接输入,正极接+24V
??二线接近开关也选NPN型----有资料介绍吗,那是不是还有PNP的?

网友D:
接线不同一样用

网友E:
接近开关分  NPN型和PNP型  不可混用。

网友F:
总共不就两根线吗   不行再往过来倒一下  不就行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分  NPN型和PNP型  不可混用。
同意。要注意NPN与PNP的区别,即便是两线的,要与PLC的开关量输入接口适配。

网友H:
可以用,最好加个中继输入

网友A:
我试过不分NPN和PNP,只要正接正,负接负串接进输入点就可以了。

就是说,COM是正极性的,那么接近开关的正极就接COM,负极接输入端点,反之亦然。

网友I:
只要检测距离满足就可以。

网友J:
能用,直接把电源负不接就行,窜入就行,不用管NPN还是PNP
在PLC内部也就是开点和闭点的事,一改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PLC的COM接负--接近开关负极接入plc信号输入端
如果PLC的COM接正--接近开关正极接入plc信号输入端

楼主:
各位师傅 受教了  不胜感激

网友L:
四楼的讲的透彻。

网友M:
两线三线的都一样的
注意COM端的正负极就好了

网友N:
接近开关接线图:请参考。

网友O:
二线的一条是蓝色,一条是棕色,三线的一条是棕色,一条是蓝色,另一条是黑色。 把蓝色接蓝色,二线的棕色接三线的黑色就行了。

网友P:
看原装的是常开的还是常闭,再看如;正电源通过传感器到继电器是PNP型在接地的是NPN型。如;正电源通过继电器再到传感器是NPN型。这样就很好判断了用的是那一款。如是NPN,常开的。24v.那就选一款二线常开的24V的就OK啦。

网友Q:
三根线的接近开关输出一般是负极,而两根线的输出是正极,要代用可以加个小继电器。

网友R:
看你PLC输入的com口,若为正,则接近开关的一根线接负,另一根接输入口,若为负则接近开关的一根线接正,另一端接输入口,注意接近开关两根线的正负。
电源、plc内部线圈,接近开关构成回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