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到底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1-05-26):
看了很多关于讲解PID的帖子,但概念还是很模糊,PID到底是个什么呢,最好能结合下实际例子说下,小弟拜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用处大了,这个你看看书就明白了

网友B:
自调匀整吧

网友C:
你说的PID是指反馈控制的吗?
如果是,举例解释如下:假如有一天,你用右手放热水洗澡,右手是阀门执行器.你探左手试水温,这个是工艺测量值(PV);你希望温度合适(冷暖自知),这个是设定值(SP).但是热水不是正好可以调和冷水到你的希望温度,这要靠你的脑子去判断或者叫运算(运行PID).冷了开大热水,热了关小热水.
至于脑子里面的PID,P是有偏差就开相应的阀门,比如开始水是冷的,要开一定的热水;
I是有偏差就持续调整,这样的好处是直到准确等于你的希望温度;
D是根据偏差的快慢调整.
再科学的解释,就只有看PID的数学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