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1-05-26):
电感线圈不就是完整的一段导线吗,为什么用万用表的蜂鸣挡会不通啊???可线圈在通电是好的

网友A:
你得用电阻档测

网友B:
电感线圈电阻太大了,万用表的峰鸣器只对几十欧的电阻起作用,我用的万用表就是三十欧一下的电阻峰鸣器才会叫

网友C:
对这个问题迷惑很久,只能说明你对导线浮了

网友D:
原因就是你不明白蜂鸣档的量程,且不会换向分析问题

网友E:
多用用万用表就会明白了

网友F:
线圈阻值较大

网友G:
蜂鸣档一般只针对阻值70欧姆以下的才有效 具体根据不同万用表  线圈电阻你可以用欧姆档测量后再比较下 加强记忆啊

网友H:
万用表的蜂鸣档是对比较小的电阻才会蜂鸣的。你可以用一个电位器来试验。如果你对这个问题迷惑很久了,那么你没有用心思考,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原理。

网友I:
以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总结了一句:遇到问题多思考。

网友J:
不响不就说明电阻阻值大吗呵呵

网友H:
不响就说明阻值大于你用的这块万用表的蜂鸣档的阻值啊。这毫无疑问。

网友K:
这篇帖子真好。平时不太注意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挡(也是测试通与断的),看了此楼的帖子,感觉很有意思。也就记住了。正好今天有人向我请教关于二极管的测试挡,使用问题。我一看,通了,但是不响,再用万用表电阻档一测,180欧姆左右,于是就把本楼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哈哈,顶起!

网友L:
其实断路就是阻值大。

网友M:
我感觉有点跑题呢?

网友K:
我理解,这篇帖子,主要是针对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也是测试线路、元件通断的档位)如何使用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测量会发出提示声音,有的时候不发出提示声。

平时不太注意这种细节问题,这篇帖子的讨论,让我知道,该挡如果出现提示音,测试线路或元件一定是低阻。反之,没有提示音,则是高阻。提示音的阈值小于30欧姆?也有说小于70欧姆的。这个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我这里用的fluke的当线圈大的时候蜂鸣只是不响了,但会有阻值。

网友O:
直接有电子档就知道,线圈是好是坏。有的万用表在点子值小的时候才会有蜂鸟声

网友P:
你迷惑是对的,因为你还不懂得线圈也是有阻值的

网友Q:
线圈的确是用导线绕成的,但很长很长的导线它的阻值就不是你平时理解为的零欧姆了,如果在万用表这种直流电测出来的电阻大到蜂鸣器都不叫,其在交流电中的阻抗会是很大的。

网友R:
因为哥们的表是自动量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