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7):
有一个气动控制系统,要求任一动作超时就报警,同时切断总进气阀。我的问题是总进气阀切断,则其他动作都会超时,怎么写程序?

网友A:
用一个分支比如MC,MCR然后需后串在这条程序上报警就断开就可以了

楼主:
仿真过,行。谢谢!

网友B: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若因某动作超时而切断总进气阀后,则暂时不再检测“动作超时”。

楼主:
只能用梯形图编程,SFC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