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7):
我们公司是一个外企,10KV变380V的时候变压器中性点未接N线,所有低压柜的出线都是A.B.C.三相加地线。所以我们的设备都自带变压器变220V的控制电源。但是遇到个情况,一个我们自己国家的设备,把小变压器接到A相和B相变为240V的火线和零线电源。在安装好之后,运行一段时间正常。昨天发现有处设备一直报警。但是该设备无任何异常。于是我们检测二次回路,发现电压很不寻常,在低压柜未接设备时,相间为405V,每相对地220V。接完设备,
N→地 240V,L→N 240V,L→地 5.7V
A→N  336V,B→N 123V,C→N 243V,ABC相间都是405V。
A→地 240V,A→地 240V A→地 240V
有哪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望指教!

网友A:
你用的IT供电系统,中性点不接地,自然A-地是240V;A,B通过隔离变压器降压为220V,开路状态下测试N,L对地当然都是240V,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角度有一个30度的超前,所以你就看到了336,,123,243的数据。何必搞得那么复杂,你把中性点接地,采用TN-C-S供电多简单。你把变压器输出220的零线和地线连接在一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按照楼上师傅的方法解决问题没有啊  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对。是由于每相电压超前30度的原因。

网友D:
建议楼主学习一下中国电网的几种制式!

网友E:
中线点接地吧

楼主:
意大利企业都是这样10KV变380V 都不会出零线。还有火线对地只有5V,我把220V下面的负载全部拆电 直接测二次侧电压L→N 240V,N→地 120V,L→地 290V左右。直接吧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漏电保护不会跳么?

楼主:
我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380V变220V后 N→地 120V,L→地 290V。忘大侠指教。不好意思以前一直做超高压传送的最近刚跳槽到外企做低压所以有些低压情况不是很了解!

网友F:
你们这种接线方式电业局会验收吗?这种方式与我国供电方式不同,会对你们的设备及外围电网造成很大威胁,希望你们注意了。马上到电业局申报改了吧。

网友G:
一般用的多的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网友H:
还要看看万用表好用不?

楼主:
已经验收了啊。。。而且我们10KV 380V的变电所都是变电局下属单位建的。。

网友I:
中性点不接地,测对地电压没什么意义。

网友J:
还是关于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的问题啊。接地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问题。

楼主:
地线和零线接不了,有220V的电压。现在换了个变压器,电压正常了!元器件可以正常工作。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K:
这里说的零线接地是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漏电开关是在它之后,是不会跳的,如果在漏电开关后零线接地就会跳,因为电流会从地线流失,造成漏电开关跳

网友L:
你这个是动力用变压器其接法是YD11,即高压星形接法,低压三角接法,这样可以使相同截面的变压器获得较高的效率,对你的设备采用两相变换240V是隔离变压器,它的回路不允许和其它回路连接,测量两个不同回路,当然没有任何可比性。就是说是240V回路的N不能和动力地相互测量比对,相反动力回路不能与240V中的N测量比对。因为240V中的N和动力地有相位差,且随240V回路负载大小变化。

网友M:
你为什么要那样接呢?

网友N:
你这个是动力用变压器其接法是YD11,即高压星形接法,低压三角接法,这样可以使相同截面的变压器获得较高的效率,对你的设备采用两相变换240V是隔离变压器,它的回路不允许和其它回路连接,测量两个不同回路,当然没有任何可比性。就是说是240V回路的N不能和动力地相互测量比对,相反动力回路不能与240V中的N测量比对。因为240V中的N和动力地有相位差,且随240V回路负载大小变化。如果在回路中有故障,各点的电压会变得很离谱,稀奇古怪的!!

网友O:
我们国家的电网供电系统中10/0.4KV接地方式应该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搞不懂你们公司怎么会不一样也可以通过验收。但是中性点非直接接地可以减小人身电击时流经人体的电流,降低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单相接地故障电流很小,且接地时三相线电压不变。但故障电流超过一定数值时会造成过电压,损坏电网的绝缘,影响电网的正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