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1-05-27):
请问买一台F1N点数最小,是晶体管输出,和一台伺服电机和一台驱动器功率是最小,共要多少钱??

网友A:
对于三菱的型号是FX1N-14MT-001
伺服用100W的 驱动器MR-J3-10A电机HF-KP13,然后加上附件
价格问最近的代理商

网友B:
PLC 我买过要500左右 其他的可以咨询下代理商

网友C:
每个品牌的PLC价格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店得价格都不一样。你要具体问你当地的销售商。

网友D:
呵呵;500元?
旧的三菱FX1N你也买不到;
那是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500元?
旧的三菱FX1N你也买不到;
那是假的;

同意

网友A:
FX1N-14MT-001,新的正品500快绝对买不到
FX1S最小的点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F:
晶体管输出。带高速脉冲的PLC。基本上便宜不到哪去的。。伺服小功率的也要1000多块钱。国产的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输出。带高速脉冲的PLC。基本上便宜不到哪去的。。伺服小功率的也要1000多块钱。国产的便宜
1000估计国产的可能有可能,三菱的就不行了

网友D:
FX1N系列14点销售的比较少;如果不考虑扩展及其它,可以用FX1S-14MT;
但这个你说的价格也只能买个旧的;

网友F:
国产的1500左右的大把。。小日本没有2000以上都不要太多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