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求电容

楼主(2011-05-27):
我有一事不解还请各位师傅指教: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求单相运行电容的公式,多种多样,按照上面的计算下来和实际容量差的远。所以想请各位大师帮忙给一个通用的公式

网友A:
不同的负载要求的补偿电流大小,时间都不一样,加上负载阻抗,容抗,感抗的不确定性,变量那么多,计算肯定相差很大了。

网友B:
楼上的 楼主需要的计算方法啊

网友C:
1.电容器串联
电容器串联时,等效电容为每个电容器的倒数之和,等效电容为:

C等效 = 1 / ( 1/C1 + 1/C2 + ......+ 1/Cn )
如果每一个电容器的电容都相等:C等效=C/n
2.电容器并联
电容器并联时,等效电容为每个电容器的电容之和,
C等效 = C1 + C2 + ......+Cn
如果每一个电容器的电容都相等:C等效=C*n分享给你的朋友吧:i贴吧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空间人人网豆瓣MSN
对我有帮助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