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排除2

楼主(2011-05-27):
 故障现象:液压缸有两上动作,一是压合,一是浮升,液压缸运行一段时间后,浮升固态继电器亮,电磁阀灯也是亮着,但油缸不浮升。复位后再运行一段时间仍发生上述现象.
  原因分析: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油缸浮升时间太短,修改后现象如旧。后来发现电磁阀发热很严重,可能是电磁阀有问题或是接触不良。检查后发现电磁阀阀体是220VAC的,线圈是24VDC的,可能是因为24V推动不了220VAC阀的,换新的阀体后,(电源是24v的,所以换了24V阀体).运行一段时间后,无以前现象.
   总结:故障发生时,要根据平时经验先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如果漫无目的地猜测,那要浪费很多时间的,本机我就走了弯路,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现在想想太天真了,机器已用了几年了,程序不会说变就变的。

网友A:
的确都用那那么久的设备程序不会无缘无故的感冒的啊

网友B:
维修过程中,我觉得排除法很有效,把常见的故障排除以后,逐个排查元件的问题,还有就是连锁的问题,本人总结,嘿嘿!感觉蛮好用的!

网友C:
线圈里面的推杆交直流不一样.

网友D:
在电器检修中真是应该好好分析一下,不可以盲目的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