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7):
问ABB510变频器CPU板老是出现+10V电源损坏,AI1和AI2模拟输入口坏,请问是什么原因?
1答建议加信号隔离器
2问 一台ABB ACS600 100KW的变频器,在2002年用到前几天都非常正常,前几天对方因电机烧坏(不知道原因)更换后也正常使用了三个月,但这几天出现故障,只要一开变频器,不到五分钟就报过流报警,但实际我最高频率限定在42HZ,运行时电流为150A左右,今天我把板拆下来重新装上去后,竟然频率都不会上升了,一直在0HZ~~-0.5HZ,电流为180A,请问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应该从那方面检查和更换?
2答 可能是负载问题,断开负载试试看
3问一台ABB ACS800变频器坏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和4210。是什么原因?
3答ABB变频器启动报警3220和4210查模块驱动电路或者查一下检测!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4问 一台132kw水泵,由abb变频器手动控制频率使用。现在出现一问题是在频率达到35hz,面板显示电流已到230a左右,并且波动很大,水泵出口还未达到4m压力,因有止回阀(阀后压力4m)未开始供水。这种情况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造成的。
4答 如果变频到电机的线序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水泵电机有问题了。降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试一下。或者你看看是不是PID控制器反映太快啦!P值和I值
5问 一台ABB550系列变频器7.5KW,因为运行在25HZ一下。电流有点大。能否将25HZ的时候的电压调节上去。同时电流就降下来了。
5答 参照你用的变频器的说明书设置有关频率,电压的曲线参数,如台大变频器,就要设置最高频率,最高电压,最低频率和最低电压。时间长了,记得不太确切,照说明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