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这里有熟练使用PFC或SPFC宏的朋友吗?有的话举一下你可爱的小手,我把详细的问题发上来,兄弟骑上马下不来了!!

问题(以下数据仅为举例):
1、应用背景:4台用水设备(简称主机1-4);水泵2台;1个DDC;变频器1台(包括完整的接触器切换电路)。
2、控制要求:
A、4台主机按照负荷需要1~4开启(随机模式)。
B、DDC接收主机运行信号,可分别对应输出DC2.5V/5V/7.5V/10V四种控制电压;
C、变频器接收到2.5V时,让其中一台泵运行于25Hz
D、接收到5V时,让泵运行于50Hz;
E、接收到7.5V时,该泵运行于工频模式,第二台泵投入并运行于25Hz
F、接收到10V时,该泵一运行于工频模式,泵二投入并运行于50Hz
3、该控制柜已经按照PFC宏的控制要求制造完成,变频器也基本按照PFC宏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其它功能都没问题,只是第二台泵不能自动投入!
4、问题:这样的控制要求能否用PFC宏实现?如果可以需要如何设置?
5、ABB的技术热线实在没法与西门子或施耐德比,同时由于我这样的使用也不是标准的PFC宏运用,所以到这里来找找高手,否则本人恐怕下不台来了!
谢了!

网友A:
问题说下

网友B:
你描述的让人不不太懂,留个QQ,交流下

网友C:
我认为,这样的“宏”,还是自己在PLC里编比较合适。ABB恐怕没戏。因为他没有自由功能块,对用户也不开放内部的参数。所以没戏。不如用个廉价的PLC来做,比如现在不正在开展国产PLC免费应用大赛吗?这是个练手的机会呀。如能实现,花钱可是很微薄的呀。^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样的“宏”,还是自己在PLC里编比较合适。ABB恐怕没戏。因为他没有自由功能块,对用户也不开放内部的参数。所以没戏。不如用个廉价的PLC来做,比如现在不正在开展国产PLC免费应用大赛吗?这是个练手的机会呀。如能实现,花钱可是很微薄的呀。^_^
其实我已经研究过ABB的PFC宏,认为能完成的。结果木已成舟,柜子都做好了,却调试不出,气死我了,早知道用个小PLC就完了。
AAB技术支持太烂

网友C:
^_^,都反映ABB的技术支持不好。其实这主要是ABB的技术支持没有形成全国的网络,一般都是由分销商做技术支持,如果分销商也做技术项目或工程,还好一些,如果不做,那可就真的没戏了。

网友D(2011-07-09):
原理图有没?你说的让人感到
一头雾水

网友E(2011-12-14):
做等高手出现。。。

网友F(2013-04-12):
有图纸吗?我也想看看图纸

网友G(2016-11-13):
我很久没有接触ABB变频器了,刚好目前又在使用。
PFC宏的意图是变频器拖动一台电机不可切换到其他台,辅助电机是工频投运的,只是辅助电机的启停接受变频器的控制。
我理解你的意思,任意台都可以用变频器拖动,并且切工频是把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切工频然后换成另一条电机用变频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