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直流单双臂电桥由双臂接线柱、电源接线柱、S读书盘、M读书盘、读书盘、电源选择开关、检流计、检流计调零旋钮、灵敏度调节旋钮、电桥电源按键开关、检流计按键开关、外置检流计接线柱、单臂接线柱等构成。
直流电双臂电桥各个键钮的功能:
(1)双臂接线柱:使用双臂电桥测量时的电阻器的接口,可以测量0.001~111.110Ω的电阻值,接入时必须是四线接法,其接入方式可参照双臂电桥的使用方法。
(2)电源接线柱:可用来链接外置电源(2~4.5V),内部直接与电池端连接,在使用该接线柱时,需将电桥内部的1.5V电池取出。
(3)S读书盘:单臂电桥的选择钮,同时为双臂电桥的倍率钮。作为单臂电桥时,与M盘配合使用;为双臂电桥的倍率为0.01、0.1、1、10.
(4)M读数盘:该读数盘为单臂电桥的倍率选择钮,其中可以选择的倍率有0.1、1000/1000、10、100、1000;双臂电桥时使用100/100(单臂电桥不可使用),也可使用1000/1000。
(5)读书盘:检测电阻值读书盘,分为X100、X10、X1、X0.1、X0.01五个盘,作为单臂电桥使用时,被测电阻值=读数盘示数XS读数盘示数X0.01;M盘位于1000/1000时,被测电阻值=读数盘示数XS读数盘示数X0.001.
(6)电源选择开关:该旋钮可以选择电桥的供电电压时外接电源还是由内部电池进行供电。当外接电源时,需使用外置检流计。
(7)检流计:电桥的桥臂是否平衡的指零设备,平衡时应指向零位。
(8)检流计调零旋钮:该旋钮主要用于检流计的机械凋零,当无法进行凋零或检流计示数不稳定时,则可能是电桥内部的9V电池电量过低。
(9)灵敏度调节旋钮:用来调整检流计的指针灵敏度,可以增大或减小灵敏度。在开始测量时可以选择小灵敏度,电桥趋于平衡时,应增大灵敏度,否则检测的读数无效。调整完灵敏度后,需要新调整读数,使检流计归零。
(10)电桥电源按键开关:该按键为电桥的电源开关,按下时接通电源。
(11)检流计按键开关:该按键主要用来打开过关闭检流计的电源。
(12)外置检流计接线柱:该接线柱用于外接检流计。
(13)单臂接线柱:作为单臂电桥使用时外接电阻器的接线柱。http://www.yibiaojo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