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功能SFB.SFC

楼主(2011-05-28):
请各位大侠指教。如果编程需要用到系统功能SFB和SFC 该如果在创建

网友A:
不可创建,仅可调用。

网友B:
直接调用,赋值的一些地址可以自己设。

网友C:
我一般在LAD编程时直接写出SFB或SFC的名字就行了,在管理器里就自动生成了,FB或SFB别忘记写背景DB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