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下面我们介绍下万用电桥的使用方法:
1、测量电阻的方法
(1)首选旋转量程旋钮到适当的位置上。
(2)根据被测元器件的电阻值,调整测量旋转开关,当被测元件的阻值小于或等于10Ω,选择“R>10”挡,量程旋钮调至100Ω以上挡位。
(3)调整读数旋钮,使平衡用指示电表偏向“0”位,再将灵敏度调整到足够大的位置上,再次调整读数旋钮,指针最终平衡后,即可读出被测元件的阻值,被测阻值=量程旋钮读数x读数旋钮读数
2.测量电容的方法
(1)将量程旋钮旋转到适当的位置上,被测元件的电容量应小于量程的最大读数,例如被测电容约为60pF的位置上。
(2)将测量选择开关置于“C”位置上,并将损耗开关旋转至适当的位置上,损耗平衡旋钮旋至“1”左右的位置上,损耗微调旋至最小。
(3)适当地调整灵敏度调节旋钮,使指示电表的指针略小于满度。
(4)调整读数旋钮的读数,然后调节损耗平衡旋钮,使指针指零,然后再将灵敏度增大,反复调整读数旋钮和损耗平衡旋钮,直到灵敏度可以分辨出测量精度的要求,电表指针仍趋于零,此时电桥平衡。被测电容量=量程旋钮读数x读数旋钮读数,损耗倍率读数=损耗倍率旋钮读数x损耗平衡旋钮读数。
3.测量电感的方法
(1)测量电感的方法与以上电容的检测方法相同,只需将旋钮调至检测电感器的位置上即可。
在使用万能电桥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检测前应首先估计被测数值(电阻值、电容量或电感量)的大小,以便于量程的选择。经常检测电池使用情况并及时更换电压或电流不足的电池,以免影响测量精度或电池漏液损坏仪表。
选择连接笔或引线时,应尽量短而粗,以免造成太大的损耗。且连接必须紧固,以免检测过程中掉落。http://www.yibiaojo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