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每次断电再上电都报故障,不能运行,反而在从新下载一下故障就会消失,就能运行
平时CPU报故障怎么复位呀?

网友A:
run---stop--run,就可复位,不知楼主说的是何种断电?断电要先stop  CPU的运行。故障信息是?哪个指示灯亮?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不会,查问题。这个要看实际的。

网友C:
内部电池没电了,造成断电后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