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AB的CPU上的IO指示灯不亮更换一个CPU就OK,各位大侠IO指示灯不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换个同型号的I/O模块就好了?
那就是模块的故障;

网友B:
应该属于CPU故障 正常情况下I/O等常亮或者闪烁 不亮的话说明I/O没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