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请教各位钱辈2KW的加热管可以不用互感器测电流吗?

网友A:
可以不用。电流表量程够就行

网友B:
可以不用电流互感器,我用到过30安的电流表。

网友C:
这个要看楼主选择的电流表的量程来确定是否需要了啊  以及相连接的设备的容许的最大电流了

网友D:
100A以下的电流表,在其内部加有电流互感器,算是直读表,所以,2KW的加热管可以不用加电流互感器测电流。
2KW加热管的额定电压为220V时的最大额定电流也就10A,冷态时此电流会大些,选15A的电流表应该够了。如果2KW加热管的额定电压为380V时,就更加够了。
一般,仪表在稳定工作时的读数最好在表最大读数的2/3处,选15A的电流表能满足此要求。

网友E:
5楼讲的真详细,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佩服

网友F:
学习了,普通金属材料,冷态电阻要小些,热态电阻要大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00A以下的电流表,在其内部加有电流互感器,算是直读表,所以,2KW的加热管可以不用加电流互感器测电流。
2KW加热管的额定电压为220V时的最大额定电流也就10A,冷态时此电流会大些,选15A的电流表应该够了。如果2KW加热管的额定电压为380V时,就更加够了。
一般,仪表在稳定工作时的读数最好在表最大读数的2/3处,选15A的电流表能满足此要求。

这位说的很好!领教了~

网友H:
要不要使用互感器要看实际需要来定,一般的指示仪表,内部带有电流互感器了,但是要看清楚,常用的电流指示仪表内带的互感器是5A的额定载流量,超过的话就有可能超出显示范围了,除非自己改表头电路。2KW的电流约为10A,要长期读这个电流,估计要使用互感器合适点。

网友I:
知道负载的运行电流,不超过100A的就可以。

网友J:
引用3楼恢复“这个要看楼主选择的电流表的量程来确定是否需要了啊  以及相连接的设备的容许的最大电流了”

网友K:
高手太多了,每天在论坛里逛,就比在外面跑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