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计时问题~

楼主(2011-05-28):
这是交通灯两个数码管倒计时的程序,每次都是从“8”开始倒计时,偶尔“9”会很快的闪那么一下,请问怎样才能从“9”开始倒计时?

网友A:
你把那个K2Y010改成K1Y010试试看 不行再探讨了啊

楼主:
不行呢~还是和之前一样的

网友B:
第一次回帖 不正确请见谅
当T6=01-10时 D3是否为8
也就是说D3=9是在T6=0时才实现的
D3=8时是在T6=01-10时实现的
为了统一D3保持时间 试试把T6改为99 只不过这个方法会增加0.9S的误差
还可以用计数器 1S一减的方法实现

网友C:
M0接通时,T6开始计时;很快地,T6就不为0了,所以(D0)会小于90,故会从8开始计时(或者9闪一下)。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对。

网友D:
上面说的不错 那你要0转到9 要9也显示一秒的话 把K90改为100 看看

网友A:
你那程序得改啊 我上次说的只是说明一个问题啊 你那K2Y10里面已经包括了Y14开始的三个输出继电器Y

楼主:
谢谢大家了,程序已经改过,实训也结束了,好歹没出什么问题!
大家真热情!!

网友E:
那你要0转到9 要9也显示一秒的话 把K90改为100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