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9):
各位好,我是使用STEP7的新手。现在,在做一个基于西门子S7-300的液位控制系统,要使用PID控制对水泵实现PWM的调速。所以,我在STEP7软件里面的OB35里面调用了 FB41和FB43组成一个PID脉冲控制器。但是,在程序下载到硬件后,在线监视下面的状态显示“stop”,并且在左下角显示“语句没有被处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我在工控论坛里面看到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上面说“请确认FC正确编写并且随OB35一同下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双击打开 FC 点击里面的“下载”键,然后再双击 OB35 点击里面的“下载”键。是这样理解吗?  这是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好像是有联系的。谢谢各位的解答。谢谢!急!!!!

网友A:
在Simatic Manager你的程序的Block下选择所有的块,然后下载。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
请问,您得意思是不是:  在simatic manager 页面上,按住“ctrl”键,然后选择所有的需要下载到plc硬件上的块 ,然后再点击 simatic manager 页面工具栏上的 绿色带黄 的 “下载”按钮。 呵呵,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可能问题问的有点过分了。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是:
这个是我的邮箱: linzhenru1@126.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得意思是不是:  在simatic manager 页面上,按住“ctrl”键,然后选择所有的需要下载到plc硬件上的块 ,然后再点击 simatic manager 页面工具栏上的 绿色带黄 的 “下载”按钮。 呵呵,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可能问题问的有点过分了。谢谢!

Ctrl+A,然后选择下载。

新手,请多看看Step7编程手册,其中包括如何上下载程序的步骤。

楼主: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

楼主:
谢谢,想再次问你问题,是关于FB43脉冲模块的脉宽调制恒定周期的
我在OB1里面调用了两个模块,分别是FB41(名称为CONT_C,是PID控制模块),另外一个是FB43(名称为PULSEGEN,是脉冲发生器)。FB41的输出端接到FB43的输入端,FB43的输出端输出一个具有高低电平的脉冲信号,这个信号用于控制水泵的电压,达到控制调速的目的(PWM控制)。如果正常的话,FB43模块的输出应该是一个有固定周期(这个周期就是脉宽调制恒定周期,这个周期的大小就是FB41的采样时间。我在设置的时候已经遵循了这个原则)的脉冲。但是输出的结果是周期是不固定的。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你。

网友B(2013-05-16):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遇到过 ,在你下装程序之前最好不要打开其他块 不然传下去的程序在模拟的时候也会出现的这样的错误就算你把打开的块再下装也会报语句未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