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近接開關接法

楼主(2011-05-29):
NPN近接開關PLC接法:
棕色線接電源正極(+24v),
蘭色線接電源負極(-24v),
黑色線接PLC信號端.

网友A:
一般NPN PNP都是按这种颜色接。

网友B:
我记得蓝色是输出吧

网友C:
嗯,黑色是信号线,输出是低电平,如过是接到PLC上面的, 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PLC输入信号就可以了,但是输入的com点要接+24V,这样才能形成回路。

网友D:
3楼说得对

网友E:
对了,三线的接近开关就是这么接的,棕色、蓝色为正负,黑色信号,NPN的话com端要接24,pnp的话com端接0

网友F:
三线的接近开关就是这么接的,棕色、蓝色为正负,黑色信号,NPN的话com端要接24,pnp的话com端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