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接开关分類

楼主(2011-05-29):
近接开关
    在各类开关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物件有“感知”能力的元件——位移感测器。利用位移感测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
    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感测器才有“感知”,开关才会动作。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不同的接近开关检出距离也不同。
    有时被检测验物体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接一个地移向接近开关,又一个一个地离开,这样不断地重复。不同的接近开关,对检测物件的回应能力是不同的。这种回应特性被称为“回应频率”。
目录
·近接开关的种类
·近接开关主要用途
·近接开关选用注意事项
·近接开关中NPN和PNP的区别近接开关中NPN和PNP的区别
·
    NPN和PNP主要就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极性”问题。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 VB < VE
     总之 VB 一般都是在中间,VC 和 VE 在两边,这跟通常的 BJT 符号中的位置是一致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帮助你的形象思维和记忆。而且BJT的各极之间虽然不是纯电阻图,但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同样是一致的,不会出现电流从低电位处流行高电位的情况。

网友A:
利用位移感测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

很好!
购买类产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