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功率

楼主(2011-05-29):
电加热用的加热管功率是怎么计算的,我只有一个万用表,只能量出它的阻值,却不知怎么计算,有请哪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呵呵楼上丢了2啊

网友B:
二口是正确的

网友C:
先最好是先量电流   关键看你的加热管的电压  然后P=U*I

网友D:
楼主的加热管是接什么样的电压的啊?

网友E:
U2 /R接近于额定功率

网友F:
U2 /R接近于额定功率,只能是接近于。

网友G(2013-02-24):
您好好 我们是专业生产加热管的!联系电话:18861058477    最简单说法:电压成电压除以电阻等于功率

网友H:
测量电流出来计算比较接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