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9):
我们这的20t/h的蒸汽锅炉,汽包水位是通过pid伺服放大器来调节的,蒸汽流量在13---16t/h之间波动,上水流量在6----16t/h之间波动,这样的控制正常吗,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进行控制的,用三冲量的控制有大的波动吗,据了解还有五冲量的,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A:
一般好像用单冲量

网友B:
这个情况与你采用几冲量不是绝对的关系,当然所谓的冲量多会有所改善,但是带来的是编程和调节的困难,并且增加了故障发生的概率,通常3冲量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正如你所说蒸汽流量的波动,因此水流量在6-16的波动,来保证水位的稳定!

网友C:
这个可是一个历史性难题

楼主:
锅炉的汽包水位怎么来调节更稳定
您的意思用三冲量控制可以减小目前这么大的波动吗?那你们那的锅炉或你了解的锅炉蒸汽流量和上水量的波动是怎么样呢

网友D:
楼主并没有说你的水位波动有多大,只讲了给水流量及蒸汽流量波动大,这些属于对水位的扰动因素,正是由于有扰动,所以水位才不稳定,这就需要用自动控制的手段来稳定水位。对于饱和蒸汽的工业锅炉用单冲量控制水位就应该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不用搞三冲量。水位不稳定的因素是很多的,如:量程选取是否恰当,变送器的阻尼设置是否合理,导压管有没有泄漏、空气排干净了没有,调节阀门有振动否。

楼主:
蒸汽流量和上水流量的大波动主要是由什么引起的
再次感谢您每次给予的精彩回答,我们这的蒸汽锅炉20T/H,用汽量基本不变的9T/H左右,但是蒸汽流量和上水流量的波动很大9---18T/H,主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影响其波动的因素都有哪些呀

网友D:
从理论上讲给水量与蒸汽的产量平衡时,水位应该是稳定的,但在现场实际中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如锅炉本体的燃烧状态、效率、煤质、送引风机的状态、进炉水温、司炉工的操作水平、工艺管道有无泄漏点等等。不知楼主的水位是给水控制还是回水控制?因为有的饱和蒸汽锅炉为了省煤器的安全,而采用回水阀控制水位,这样给水流量的波动更大。我个人的看法,蒸汽流量和上水流量的波动大,叫工艺也找找原因,对于搞自控的来说,主要任务是把水位稳住就行了。

网友E:
我们这是45T的三冲量吧能迅速准确调节而且,你可以调节PID一般P取30i取25D取三或者五都行,这样的话会减小水和蒸汽波动

网友F:
可能pid参数没调好

楼主:
蒸汽流量的波动都有哪些原因呀
我们这的蒸汽流量波动在8-----18之间大范围的波动,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内可能在8T/H,过一个小时可能就变成18了,我觉得我们这控制不好主要就是蒸汽流量波动造成的,蒸汽流量测量是通过孔板和差压变送器的,用汽量没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变成的?你们那的蒸汽流量波动是怎么样呢?

网友G:
我们这也有这个问题,一般用的三冲量,但改成但冲量,效果就好的多了,用流量就可以了

网友H:
20T锅炉单冲量调节足可以稳定了.关键是锅炉不要经常起停炉,否则出现虚假水位会导致水位控制不稳定

网友I(2012-01-31):
广西这边这个公司是 广西迪森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你们现在可以跑了 不过那边没热工工程师 这个公司我可以要得到点联系方法

网友I:
我就是专门做燃油燃气锅炉控制系统的,有现成的程序和电气图纸,要看你用的什么燃烧器,具体可以联系QQ 656024296,18652382386

网友J:
使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案,取决于锅炉所产蒸汽所带负荷的性质,如果负荷是随机性的波动,有时候波动很大,那么就其就会对锅炉的内的气液平衡产生影响,造成锅炉汽包压力突变。
这种现象就如同生活中的高压锅当停止加热高压锅后,突然拿起压力阀锅内的水会很快沸腾,造成锅内液位失灵甚至出现冲压力阀处冒水的现象。
同样工业锅炉也是如此,因此控制好锅炉后续负荷的波动性是最重要的参数。如果锅炉负荷难以控制,那么就需要多重措施来保证负荷变化,锅炉内的液位沸腾造成的虚假液位不引起供水调节阀产生错误的动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