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比如说变压器一次侧输入220V的电压,二次侧输出是36V的电压。    可不可以可逆运行,就是把二次侧作为输入,一次侧作为输出, 二次侧输入36V的电压, 一次侧输出220V的电压。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用?   望各位指点。     即把降压变压器,反过来用,作为升压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不能,一次侧输入220V,二次输出是36V,如果倒过来,二次输入是36V,一次输出就不是220V而是很高的电压,对人身有威胁,请用者注意了,慎之,慎之

网友C:
为什么不行?升压变压器是利用什么原理的?大家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才回答吗?变比公式,大家还需要熟悉一下啊~!

网友D:
只要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下可以用。在电力变压器中,升压变与降压变主要区别在于高压侧额定电压不一样。在好多小型发电站中就把降压变当升压变用。

网友E: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蚊拍,在河里面打鱼的打鱼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蚊拍,在河里面打鱼的打鱼机。

情况不一样的,因为变比不一样啊

网友G:
是可以的。偶试过。不过发热大点。功率好像没标的大

网友H:
可以,我今天刚试过

网友I:
完全可以,我这样用过,用了几年来一直正常,从理论上讲,只要注意功率是否够用就可以

网友J:
可以呀!我就经常用两个220/24V的变压器对接成220V隔离电源给电烙铁用。.

网友K:
可以的   只是变压器的利用率很低

网友L:
据我所知理论上可以,但是不是还要考虑它的耐压和容量呢

网友M:
在额定容量允许的范围内是可以的,但要考虑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额定电压,因为实际变压器在设计时要保证二次侧额定电压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变压器的损耗和线路压降,会适当调整变比的!反过来用,得考虑你的负载额定电压是不是在其范围内!

网友N:
所谓变压器就是把高压(低压)变为低压(高压)的电气设备

网友O:
理论和实际都表明变压器是可逆的。只要不超过设计容量。当然,变压器如果制作的“偷工减料”,就另当别论。

网友P:
真不知道说不可以的人是怎么学电工基础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可以呀!我就经常用两个220/24V的变压器对接成220V隔离电源给电烙铁用。.
220V不就可以供电烙铁使用慢,还要隔离电源?请问您是用什么电烙铁啊?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回答。 莪明白哒

网友R:
我试过,冒烟了。

网友S:
冒烟了
呵呵,是慢慢发热,还是一下子冒烟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R:
我试过,冒烟了。
你的冒烟是在低压侧输入的直流电压妄图升压吧?我大概10岁的时候干过次这种事 也冒烟了

网友T:
是可以的,不过前提是一定要是交流的

网友J:
修易损坏电路如含场效应的电路板,隔离电源可以防止漏电损坏

网友U:
可以使用。在一些教材上用两个220v变36v的变压器连接做220v的隔离变压器使用。

网友V:
可以使用,只不过功率要降低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可以使用,只不过功率要降低
好像二次侧输出的电压达不到220V吧,略低一点

网友R:
一下子就冒烟了,一可以算一下变压比,然后再算一下升压后的电压。

网友R:
忘说了,一次侧输入的是220电压。

网友X:
是可以的,但是那样的话其输出电流能力降低了,这个我看过的,在光伏发电上,向环网供电就是将变压器反过来用的,好好想想变压器的原理就明白,最好是按原来的两侧电压来用,不要乱上电啊

网友Y:
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Z:
我认为可以升压但不可以拖大负载!这是变压器内绝缘情况不同,听我的!

网友AA:
可以的,但容量会降低,达不到原来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网友AB:
27楼和32楼回答是正确的。因为变压器的损耗增大了。

网友AC:
完全可以用。变压器的原理是可以这样做的。只是输出功率小于变压器的额定功率。输入只能是工频交流电。

网友AD:
这个问题还要讨论吗?变压器就是改变电压,高压则接电源是降压变压器,低压则接电源是升压变压器,功率不变,关键是使用时别把高压接到低压则上。

网友AE:
当然可以啊 但是使用中不能超过变压器的额定VA数  再者36V输入一定要是交流电源

网友AF:
xue xi xue xi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可以的,但容量会降低,达不到原来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网友AH:
变压器本来就是双向运行,其原理就是电磁耦合,所谓一次,二次侧,仅仅是为了用户使用上的方便。只是互换后,其输出电压会变低,主要是在设计变压器时,为了保证输出端的电压,往往输出电压都要比额定电压高,也就是说输出的匝数要高于计算值。

网友AI:
不可以的。

网友AJ:
完全可以,只是容量太小输出电压有偏差!

网友AK: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可以呀!我就经常用两个220/24V的变压器对接成220V隔离电源给电烙铁用。.
220V不就可以供电烙铁使用慢,还要隔离电源?请问您是用什么电烙铁啊?

他这样用,可以起到安全隔离用呀。不是说了“对接成220V隔离电源”

另外在焊接敏感器件时,可以防止击穿器件。

网友AK:
引用 网友J:
可以呀!我就经常用两个220/24V的变压器对接成220V隔离电源给电烙铁用。.

20多年前我在修理家电时,本地买不到隔离变,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AJ:
完全可以,只是容量太小输出电压有偏差!

网友AK:
45楼提出的注意点要考虑的,对电压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反过来用,不然就要定制升压变压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M(2011-07-26):
完全可以!放心用!一次侧输入220V,二次输出是36V,则变压器的变比是220/36,  如果倒过来,二次输入是36V,一次输出还是220V!如果二次输入是360V,一次输出还是2200V!但要注意额定电流!

网友AN:
可以的,就是原一次的电压稍低(铁芯损耗)

网友AO:
可以的,以前用过。

网友AP:
可以:试过, 电压一定要是交流,功率要合适

网友AQ(2013-11-09):
如果是220变36V的,反过来的话,二次加上36,一次是到不了220V的!主要是损耗造成的!

网友AR:
完全可以的。我公司有1条35kv进线和1条10kv进线,35kv系统降压后供数十个6kv回路(各工段10余台变压器及20几台高压电机),每年检修35kv外线及变压器时,都是退出35kv变压器高、低压侧开关,由10kv系统低压侧供到35kv系统距10kv系统最近的1台6kv变压器低压侧(有专门的开关和电缆),由该变压器高压侧供至降压站母线,然后再供给各35kv系统的各工段6kv变压器(仅供各工段检修用电及部分不允许停运的设备,负荷不是很高,且此种供电方式仅在检修及事故状态下使用----怕看不太懂的朋友较真,多说一句)

网友AS:
可以用,注意容量

网友AT:
可以的,我厂停电时用发电机发380V电,用原先降压变压器10KV-380,进行反送,到变电所10KV.

网友AU:
回复 网友B:
只要不超过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就可以使用

网友AV(2014-01-01):
这个是可以的,我经常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