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好像缺相保护器还有相序保护功能,不能接反,接反了还会自动输出断开。那是不是 黄(U),绿(V),红(W),都要接到缺相保护器对应的端子上面,一点都不能接反吗?   如果电机要反转怎么办呢? 用了缺相保护器后,电机就不能调换相序了吗?表情   一头雾水呀。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看说明书,不会是三无产品吧!

网友B:
不能接错,不能缺相,否则其输出点是断开的
电机正反控制与保护器没关系

网友C:
如果要想反转改出线就行 了

网友D:
缺相保护器要的只是三相平衡后的一个辅助接点

网友B:
看原理图不如看接线图
说实话,上面的原理图没看明白,看产品接线图很清楚

网友E:
和逆向保护差不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看看原理图哦

呵呵,真不敢恭维这个群主~!

网友H:
缺相保护器是保护电机的,有缺相和正相序的功能,它是串接在控制线路中。一般123接L1L2L3,它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一般接地常开上的,如果你线接反了主起动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看看原理图哦
呵呵,真不敢恭维这个群主~!

网友J:
电机反转和控制没关系的吧

网友K:
电机正反转可以在电机进线调线就可以了

网友L:
控制回路,有时候接常开,有时候接常闭,看看说明书吧,或者随便接一种,通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