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我想问一下,输入44点,输出48点,选哪个型号的西门子PLC?原来使用的是三菱FX2N-128MR-001,现在要换成西门子S7-200的,应该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西门子200的PLC没有这么多点的CPU,要达到这么多点,必须加模块,具体自己看手册

网友B:
呵呵;
S7-200最大的主机只有40点;
再加32点的EM223扩展;

网友C:
222  224或者226加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