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今天我们来谈谈仪表中压力变压器的选型与故障处理
引言:压力变送器以其结构简单、坚固耐用.稳定性高以及较高的精度和较好的线性特性,使用寿切具有较宽的测量范围而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常用变送器的选型使用以及故障排除方法。

  一.变送器的选型

  变送器的选型应主要考虑其压力量程范围,压力介质,精度等级,温度范围,信号输出,励磁电压,互换性,防爆以及防护等级。

  1、压力量程范围:系统中要确认测量压力的最大值,通常需要选择一个具有比最大值还要大1.5倍左右的压力量程的变送器。所以在选择变送器时,要充分考虑压力范围,精度与其稳定性。

  2、压力介质:我们要考虑的是压力变送器所测量的介质,黏性液体、泥浆会堵上压力接口,溶剂或有腐蚀性的物质会不会破坏变送吕中与这些介质直接接触的材料。以上这些因素将决定是否选择直接的隔离膜及直接与介质接触的材料。一般的压力变送器的接触介质部分的材质采用的是316不锈钢,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没有腐蚀性,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压力变送器都适合你对介质压力的测量.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有腐蚀性,那么我们就要采用化学密封,这样不但起到可以测量介质的压力,也可以有效的阻止介质与压力变送器的接液部分的接触,从而起到保护压力变送器,延长了压力变送器的寿命.

  3、精度等级:决定精度的有,非线性,迟滞性,机电商务网非重复性,温度、零点偏置刻度,温度的影响。但主要由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精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4、温度范围:一个变送器一般会标定两个温度范围,即正常操作的温度范围和温度可补偿的范围。

  正常操作温度范围是指变送器在工作状态下不被破坏的时候的温度范围,在超出温度补范围时,可能会达不到其应用的性能指标。

  温度补偿范围是一个比操作温度范围小的典型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作,变送器肯定会达到其应有的性能指标。温度变从两方面影响着其输出,一是零点漂移;二是影响满量程输出。如:满量程的+/-X%/℃,读数的+/-X%/℃,在超出温度范围时满量程的+/-X%,在温度补偿范围内时读数的+/-X%,如果没有这些参数,会导至在使用中的不确定性。

  5、信号输出: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很多种,主要有4...20mA,0...20mA,0...10V,0...5V等等,但是比较常用的是4...20mA和0...10V两种,在这些输出信号中,只有4...20mA为两线制,其他的均为三线制

  信号输出主要有mV、V、mA及频率输出数字输出,选择输出取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多种因素,如变送器与系统控制器或显示器间的距离,是否存在电子干扰信号,是否传在较大噪声和震动等。对于变送器和控制器间距离较短的OEM设备,采用mA输出的变送器最为经济而有效的解决方法,如果需要将输出信号放大,最好采用具有内置放大的变送器。对于远距离传输出或存在较强的电子干扰信号,最好采用mA级输出或频率输出。

  如果在RFI或EMI指标很高的环境中除了要注意到要选择mA或频率输出外还要考虑到特殊的保护或过滤器。

  6、励磁电压:输出信号的类型决定选择怎么样的励磁电压。许多放大变送器有内置的电压调节装置,因此其电源电压范围较大。有些奕送器是定量配置,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因此,能够得到的一个工作电压决定是否采用带有调节器的传感器,选择传送器时要综合考虑工作电压与系统造价。

  7、变送器的互换性:选定的变送器是应能够适应多个生产环节,这样可以降低企业花销。

  8、防爆以及防护等级: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还要考虑防爆以及防护等级。

  二、变送器常见故障及排除

  1压力上去,变送器输出上不去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

  这种情况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在检查接线方式和电源,如果正常再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或者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有变化证明传感器没有损坏,如果无变化传感器即已经损坏。最后在考虑还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

  2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

  出现这种情况应考虑A.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B.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C.传感器接线不牢D.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E.传感器故障

  3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

  检查传感器器密封圈,一般是因为密封圈规格原因(太软或太厚),传感器拧紧时,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是压力很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而压力再次降低时,密封圈又回位堵住引压口,残存的压力释放不出,因此传感器零位又下不来。排除此原因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看零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密封圈再试。

  4变送器接电无输出

  A接错线(仪表和传感器都要检查)B.导线本身的断路或短路C.电源无输出或电源不匹配D.仪表损坏或仪表不匹配E.传感器损坏

  5变送器误差

  确认正常误差范围的方法:计算出压力表的误差值例如:压力表量程为30bar,精度1.5%,最小刻度为0.2bar正常的误差为:30bar*1.5%+0.2*0.5(视觉误差)=0.55bar压力变送器的误差值。

  总体来说对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故障分析和处理主要由以下几种方法。

  A替换法:准备一块正常使用的变送器直接替换怀疑有故障的

  这样可以简单快捷的判定是变送器本身的故障还是管路或其他设备的故障。

  B断路法: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可进行下一步查找,如:智能差压变送器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将电源从仪表本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C.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差压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http://www.yibiaojob.com

网友A:
总结的挺全面的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