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使用台达DCP-60ES,编译后出现以上错误信息:程序编译失败,错误地址6——19行。具体可见图纸。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吗?????什么问题?

网友A:
Y11 Y12这两个点在程序中重复使用 你检查下!

楼主:
我把Y10换了个中间继电器M10,然后再转Y10输出后,就能编译的了。不过正确不正确还得到机器上运行才知道了。

网友B:
给出的局部梯形图,试了一下,能够编译;
可再恢复到Y10,看是否还出现错误。

楼主:
局部的是能编译的,但是到了Y10的这一项的时候就不能编译 了。我只能想办法了。

网友C:
应该是双线圈输出了

楼主:
没有双线圈输出,只是程序中重复调用了一个变量导致程序错误了。

网友D:
Y11 Y12这两个点在程序中重复使用

网友E(2011-07-14):
PLC编程最好不要用实际输出点的常开或常闭在程序中做触点,这样编译的时候会有错,但可以传到PLC里使用,使用时出会不定时的有误动作出现,所以最好不要这样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2013-09-09):
诚意转让国内一流厂家变频器整套技术方案/伺服驱动器全套源码方案:
包括:软件源代码/硬件原理图/PCB/样机/技术支持
快速生产产品,或者二次开发都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