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啤机问题?

楼主(2011-05-30):
今天在厂里,啤机用了延时挡,操作工调好了5秒,但运行时超过5秒。。
  到我去捡查时,机器又正常了,,这个现像偶尔就会发生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时间继电器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啤机是什么东东啊?有没有电气原理图?

楼主:
啤机是平压压痕机,在纸包装和印刷厂都应该用,我们这边习惯叫啤机

网友B:
因为你没看着机器

网友C:
超过时超多少呢,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先换个时间继电器看下

广东这边才叫啤机,其实就是个压力机

网友D:
记录下每次不对的时间和频率,然后再根据电器图来查,如果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就要换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E:
换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偶尔才一次,,所以也不确定是不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多为电器老化,接触不良引起的。压力机的继电器老坏,这是因为液压电磁阀的线圈大,接通和断开时的火花大。控制液压电磁阀最好是用接触器。

网友G:
换个时计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

网友H:
有可能是开到位开关有接触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