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现在的问题是:
如图:接入AC220V电压:
用万用表量进线电压:
A---B 之间有30多伏的电压   A----C 之间也是,但是B---C 没有
拆掉热继电器的进线
 合上开关
 接触器1吸合
用万用表量接触器输出电压:
A---B 之间有40多伏的电压   A----C 之间也是,但是B---C之间只有几伏
接上热继电器的进线
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
A---B 之间有50多伏的电压   A----C 之间也是,但是B---C 之间只有几伏
有时电压会达到60多伏
第二路也是一样

换一个箱子也是一样,

请老师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A:
相间电压好象不够啊,控制回路的电源是从哪儿取的?看看主回路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图也比在一半。三相的不可能才有50多伏。如果接触器动作正常,你看下接触器的主触头。

网友C:
我也听得一头雾水。

网友D:
380才对啊

网友E:
相间电压好象不够啊

网友F:
就其下面描述就不正常
“我们的控制柜出厂前都要经过测试,前两天打电话说一工地一个水泵控制柜坏了,让我带一个柜子去换一下。
准备下东西就出发了,,他说坏了就是坏了呗,也没有问哪坏了,到现场二话不说就换了,换好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就回去了。”

请问心里没数谁会这样处理问题

网友G:
楼主,仔细描述一下。

网友H:
小弟理解能力有限 还望楼主能描述清楚些啊

网友I:
接触不好

网友J:
测试?
你做检测也不用这样接电源吧!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分开的!,你检查确保主回路的正常,再做控制回路的检测,二次回路送电就可以试了!

网友K:
变压器提供二次电源吗?

网友L:
楼主最好描述下现在问题的表现是什么,很难懂你在说什么哎

网友M:
上级电源或者电源线有问题

网友N:
我猜想楼主是想测试电箱的电路是否正常,但是你又不上传控制电路,大家不能替你分忧.你的描述及看到的图片,你接上220V的单相电源,热继电器端无负载.测量的表应该是数字万用表,测量的结果是感应电,无意义.

网友O:
斟酌了那么久,还是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P:
把动作过程 说详细

网友Q: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
没有图纸,只有实物图,实在是没法看!

网友R:
请楼主描述的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提供二次电源吗?
不是,就是两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做检测也不用这样接电源吧!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分开的!,你检查确保主回路的正常,再做的检测,二次回路送电就可以试了!
控制回路正常,主回路A与BC相怎么会有电压呢,这是不是正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猜想楼主是想测试电箱的电路是否正常,但是你又不上传控制电路,大家不能替你分忧.你的描述及看到的图片,你接上220V的单相电源,热继电器端无负载.测量的表应该是数字万用表,测量的结果是感应电,无意义.
控制回路没问题!感应电有60多伏正不正常啊?

网友S:
估计是感应电所为

网友T:
回楼主,我认为:要是接三相时不放炮你可不必管它,至于你说的电压问题,在不接负载的时候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感应电在如此短的距离内达到40伏估计你的数字表该换了(电容电压是有的但不应该这么高),二是你的元件是用的半导体外壳(这种几率我想比中百万大奖还难)。

网友U:
BC断路了

网友V:
你先看看进线电压够吗

网友W:
你画的主回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把住开关打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上桩三相电压,正常应该为380v,还有各个相线对零线的电压是不是220v,你先要确定来电正常与否在看下面的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是否有问题,我建议你摇表测试一下主电路各个相与相之间的绝缘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画的主回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把住开关打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上桩三相电压,正常应该为380v,还有各个相线对零线的电压是不是220v,你先要确定来电正常与否在看下面的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是否有问题,我建议你摇表测试一下主电路各个相与相之间的绝缘值是否正常
谢谢提醒,呵呵 ,居然把摇表给忘了

网友X:
楼主太忽悠人吧,你把进线端子排A相和零线接了交流220V,是不是。刚好控制回路也用的A相。所以控制回路正常。结果呢动作时主电路同时A相接通电源。通过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内绕组与B,C相构成回路。你就量到各种电压数据了。

楼主:
没有接电机,这样是不是 就不正常了??大家都说是感应电。感应点会有这么大的电压么?
期待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