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菱plc 问题

楼主(2011-05-30):
请各位老师给讲讲 图中最后一个指令的意思,查了编程手册没看懂

网友A:
0号定时器,延时时间0.5秒。编成手册上有的,你仔细看一下。

楼主:
k5 为什么是0.5秒,不是5秒呢??

网友B:
所以你要看编程手册中定时器部分的介绍,定时器的单位在里面有说明的
有的是100ms为单位的,也就是0.1秒为单位

网友C:
看一下PLC编程手册或者是编程应用实例,能在里面找到用法。

网友A:
希望你仔细的看一下手册。

网友D:
定时0.5秒;
条件接通0.5秒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