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Profibus-DP中:DP主站类型1、DP主站类型2、DP从站。代表什么意思,手册上看不懂呀,

网友A:
DP主站:Profibus网络上的主动节点,它周期性的与它的DP从站交换数据。
DP从站:Profibus网络上的被动节点。

通俗的讲,DP主站主动去DP从站这里完成数据交换,DP从站只要躺在那里不要动就可以了。

I类主站,用于运行数据交换,如PLC或者具有主站功能的CP通讯设备,如CP342-5等等。
II类主站,用于服务和诊断,如编程设备,触摸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