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往复收卷钢带,收卷直径600时仃机,然后反方向收卷到600时又仃机,又正向收卷,如此往复运行;两电机1.5kw-6两蜗轮蜗杆减速机都是同型同规格,收带速度0.5米/分钟,用一台还是用两台变频器拖动?来实现磨头磨钢带的上端面,达到端面刀口平整锋利,要求两台电机同时运行,速度可调,请前背给我出出主意,在此先谢了

网友A:
这个往复收卷带钢的控制,有没有张力的要求?好像就得两个电机驱动才行,往复收卷,两电机轮流卷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