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请教众位前辈:

 星接后每相绕组受到的电压等于相电压220V,每相绕组通过的电流等于线电流,那么是不是说一台11KW电动机在星接后,它的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都是220V,通过的电流都是22A?

 角接后每相绕组受到的电压等于线电压,每相绕组通过的电流是线电流的1.73倍,那么是不是说一台11KW电动机在角接后,它的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都是380V,通过的电流都是22A×1.732=38.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众位前辈:
星接后每相绕组受到的电压等于相电压220V,每相绕组通过的电流等于线电流,那么是不是说一台11KW电动机在星接后,它的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都是220V,通过的电流都是22A?
角接后每相绕组受到的电压等于线电压,每相绕组通过的电流是线电流的1.73倍,那么是不是说一台11KW电动机在角接后,它的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都是380V,通过的电流都是22A×1.732=38.1A

一般铭牌上标注的电机数据

3KW以下(包括3KW)电机都是星接数据,如果额定电压为380V,则其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额定电流则是每相绕组通过的电流,是线电流(如3KW电机的额定电流约为6A)。

3KW以上电机为角接数据,如本帖的11KW电机,如果额定电压为380V,即为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额定电流约22A,这是线电流,则通过每相绕组的电流是线电流的1.73分之一。

本帖所说的星接时,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等于220V,但电流会小于22A,到底是多少无此经验。

实际上角接电机作星接,多用于星-角启动时,以降低启动电流;也有为了省电,在轻载时让电机从角接运行转为星接运行的,当重载时再恢复角接运行。

网友B:
二楼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C:
这个得 看电机的铭牌上的接法,如果规定接法是角接是11KW,那么星接时 输出功率是达不到11KW的,且公式为要加根号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