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31):
最近碰到漏电难题,我公司新开厂房,当时水电工线都布好,设备投入,但好景不常不定时漏电动作!我查了一下公司总电是TN-c供电过来到一个总控柜里面分控开关都是漏电开关动作时间0.1s,会跳的开关查了下端量了除零线对地导通外,三相线还算正常我把开关下游都断开测结果一样,但设备一运行不是立刻跳一会不知什么时间又跳,请大家出出点子

网友A:
零线跟地线怎么是导通的呢?对设备外壳是不是也是导通的呢?

网友B:
如果零线和地线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漏保自身的质量问题,可能是误动作。

楼主:
零线和地线应该会通的因为从变压器下来就中性点接地了!

网友C(2011-09-11):
楼主后来是怎样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只不过我的问题是同时供电的情况下会跳断路器……

网友D:
漏电开关下端地零要分开

网友E:
看设备有没有PE和N线或者N线被设备接壳的

网友F:
原因可能是,漏电保护自身的毛病,是不是负载的毛病,是不是过载,

网友G:
漏电开关下端地零要分开,看设备有没有PE和N线或者N线被设备接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