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两相电源可不可以改成三相电源,用电容移向方式?

网友A:
用输入为单相电的变频器  不就完事了   原来两相  相位差是多少   移相得移 多少  你好控制码?且标准的三相电相差120电角度的

网友B:
用电容和电感可以实现三项电但容量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和电感可以实现三项电但容量很小

这个还真没搞过,能不能请高人详细给说下,学习一下?

网友D:
是相?还是项??楼主?

网友E:
两相改三相只是影响容量。多了几个新零件,没有别的,但是事故点增加了,所以尽量不改。

网友F:
电容和电感移相不超过90度电角度

网友G: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有点麻烦哟!

网友H:
还是用变频器可靠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相电源可不可以改成三相电源,用电容移向方式?

此贴的标题中,是“相”而非“项”。

网友J:
没有做过这种说法的工作,有做过的老师说来听听.

网友K:
用变频器

网友L:
可以呀,铁路电力机车有单变三的...
但它不适用多台电气设备...

网友M:
单相电变三相电?

网友N:
没听说过

网友O:
还真没试过这样的。干嘛要用两相变三相呢?难得没有三相电源吗

网友P(2011-07-08):
哈哈 我还第一次听过  怪新鲜的

网友Q:
两相电源可不可以改成三相电源,用电容移向方式?

貌似这个标题就是错误的吧?两相电源是什么?应该叫单相电源吧?

至于把单相变成三相,除了变频器以外,貌似其他的办法都不可靠吧?
至少电感和电容不能准确的移相到120度吧?既然不能准确的移相120度,那就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三相电源吧?也许这样电源应该叫移相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