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电动机自耦降压启动。运转三,四分钟后,电子保护器动作断开控制回路,测得三相电流分别为36A。38A,45A,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肯定是电机绕组不平衡引起的,是不是修过的电机?

网友B:
测量下电机的绕组阻值 比较下啊  是否相差太大啊

网友C:
测量一下绕组阻值,再测量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D:
楼主没说清,谁知道他的保护是甚么?参数对吗?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E:
是否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F:
零线断了,零点漂移了

网友G:
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H:
相差不是太大,并不见得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I:
这个现象怎么和我遇到的一样啊?  我这里最后的结论是电网供电不平衡造成的。电网整改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D:
可能是电源三相不平衡,也可能是电机绕组三相不平衡。

网友J: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现在电机温度高,测量三相电流不平

网友K:
应该是三相电压不平衡 我们公司的电动机 还是相差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