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我想精确控制生产线上几百斤的重物的走动距离,请问能不能用步进电机实现呢?步进电机最大的能够驱动多大?有没有更合理的方案呢,我走动的精度要求在MM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带反馈的电机+变频器+PLC
或者用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编码器+变频器+PLC
达到这个精度应该没问题的,关键要看现场的调试

网友B:
保险的话 伺服   不保险的话 编码器  加三菱 A系列变频器  加三菱专用电机

网友C:
用伺服控制精度高

网友D:
还是伺服能达到你的要求,精度很高!

网友E:
移动的速度是多少呢,慢的话步进加减速机可以。
130的步进力矩也很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惑,我现在选用了PLC+步进电机+减速装置,走动速度很慢,因为每次走动几毫米,不何能很快的。

网友F:
如果角速度(即转速)不能提高的话,在机械上想办法去提高传送线速度,如加大减速机输出轴部分的动力链轮等!做输送线首先得考虑线速度,最大输送重量然后计算选择合适的电机,速比,链轮(一般参考标准齿轮)直径等参数!这个一定要和机械部分结合起来。

网友G:
看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考虑用编码器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