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500米后的70的带铠铜电缆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配多大的隔离开关,DW开关?需要带45KW.30KW.15KW电机各一个,生活照明用电10个千瓦,另预留10个千瓦,该怎么计算?选多大的隔离开关,DW开关?电缆是入地铺设的,能否给推荐2组柜子。一个开关柜一个出线柜,请高手帮帮啊!!!!!!!!!!!!谢谢

网友A:
小弟也是学习中 期待高手的结果

网友B:
200-250A的空开即可下设,150A;100A;60A三个分闸空开。就ok了。

网友C:
500米后的70的带铠铜电缆需要带45KW.30KW.15KW电机各一个。。。。。。
(380V)除了让电机空转,我就只能坐地上哭了

网友D:
125,100,60就可以了

网友E:
总开关不能小于250安。

网友F:
70的电缆怎么够用,至少要用120的铜芯电缆

网友G:
500米后的70的带铠铜电缆,500米,500米

网友H:
500米还能带这么多负载吗?

网友I:
电缆有点偏小,距离太长了,压降很大,估计需要补偿。隔离开关和总断路器选250A额定电流够了。下面的分开关电机选120,100,63A断路器就可以。照明用漏电保护开关。63A最好是电机加热保护整定。DW系列是多油户外断路器。他的速断保护时间要大于下一级断路器。不然会出现越级跳闸。分开关电机和照明用的型号是不同的,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整定参数不一样。建议还是用95以上的电缆,电缆散热不好带载能力要打折扣。

网友J:
你好
70的电缆正常是可能承爱200A的电流,电力电一千W为2A电流,照明一千W为5A电流,你自已算算吧,至于开关,总开关你配一个比总负载电流大一个等级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