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2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3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4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5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6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以上是电容降压工作原理的简单介绍。前些日子我曾再次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只用电阻和电容可以组成什么电路,进一步讲只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可以组成什么电路。此篇可以是一个回答,有兴趣的可以再想一想还能组成什么电路。其实电阻、电容和电感作为电子电路的基本元件,熟知它们的特性并灵活地应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楼主分析的貌似很有道理啊

网友B:
以前试过,好像功率不能做的太大,电容大点也就只能用到4个微法左右,而且绝缘要做好,不然容易被电击。说的不正确的请楼主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