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KYN28-12高压柜接地刀和带电显示器放在互感器的上端和下端的作用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带电显示 是经过传感器直接连至母铜牌的 作用是监视母线带电情况
你说的互感器是电流的还是电压的?
但是不管是哪种 带电显示跟它是无关的 上下端更无从说起
带电显示只跟断路器有关 因为是接在断路器下端的 所以断路器断开之后 不管总母线是不是有电 带电显示都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