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今天看到一块三相有功表的接线,该用户把原直入式的表改成了接三个互感器的,看不懂的是他把表内的电流线圈连接片给下了,把原来因接进线电压的端子上接上了互感器s1,出线端子上接了s2,三相同样,并把表上原接电流的连片处引出三根线接在主电缆上当表的电压用。还没送电。         请问高手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能互换着接吗?

网友A:
短路片是取电压的而不是取电流的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要是不接互感器,不是因该接电压三相进三相出吗?

网友B:
1
这是直入式的有功电度表接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电度表的三相电流线圈是1-3、4-6、7-9,电压线图是2-10(11)、5-10、8-10。1与2、4与5、7与8之间就是电压连接片。负荷电流从1进3出、4进6出、7进9出。三相电压分别取自2、5、8与N线之间。
而用电流互感器接入电度表时,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提供电压,所以应先将1-2、4-5、7-8之间的连接片拆除。将三相电压分别接入2、5、8、10之间。也可不拆连接片,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与对应相直接连接(下图)。第二张图与第三张图原理一样。主要区别在于拆除连接片接法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必须接地。而不拆除连接片的二次侧不能接地,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过压保护是通过相线与电网连接,当二次侧开路时通过线路使电压限制在一定值。

网友C:
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肯定不能互换啊,线径和匝数都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