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咨询一下各位大侠,以上的连线方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203,204号脚能输出GND信号吗?,PLC。我选定台达的继电器输出类型的。公共端我接地了。求解!!!!!!

网友A:
   我先未见到图,修改回复。

   继电器输出,公共点与输出点之间是一个触点;我没有资料,估计是,Y2接通时,203是24V;Y3接通时,204是GND。
   具体可参阅硬件手册。

楼主:
刚图片没传上来,现在穿上来,请帮忙看看,我也在查硬件手册,看支持不支持。我现在希望204和205能输出GND信号最好了。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公共点与输出点之间是一个触点;我没有资料,估计是,Y2接通时,203是24V;Y3接通时,204是GND。

网友C:
楼上的说对,很不解PLC的公共端怎么这样接?要不全接24V,要不全接GND,这样接容易在外部线路搞乱

楼主:
没办法,只能这样接,为了避免外面继电器太多,PLC完全做了中间继电器的作用了。

网友D:
其实你如果把PLC的输出当做一个继电器的触点来看待的话 很容易理解的啊

楼主:
我是当继电器的触点来使用的。但是不知道,公共端接地的情况下,是不是能输出地。注意:是地,不是0V。因为我这个地和0V不能短在一起。

网友A:
没理解楼主“地”的意思,是指GND,一个电源的一端吗?
从原理上说,如果能够通过一个触点接通地,则通过(继电器输出型)PLC的输出也能够。
但不知具体的情况,我的回答可能未着边际。

网友D:
一样的啊  只要把它当做一般的继电器来理解就很容易理解了啊 只是这个继电器的线圈不是外部电路驱动的而已啊

网友E:
好像不对

网友F:
公共端我接地了。-------只有你没把所有的公共端接在一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