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最近发现公司的一些传感器(加热),有些用热电阻,有些用热电偶,感到有些迷惑:它们检测的方式都差不多,为何有不同的用法?区分何在?

网友A:
热电阻的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随着温度的变化,热电偶产生微弱的温差电压,温度越高,电压越高。热电阻主要用在600度以下,热电偶主要用于600度以上。

网友B:
针对不同的工作环境的温度用不同的 产品

楼主:
我知道热电偶取的电压信号。而热电阻以改变阻值大小来取得所需的值,它的原理何在呢?

网友C: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热电偶与热电阻一样都是温度传感器,但是它和热电阻的主要区别在于:
1.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偶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它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2.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偶可以检测0~1000℃(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3.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材料,热偶是双金属材料,即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网友E:
热电偶原理: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温差电势。
热电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对温度敏感变化而电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