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逆电机

楼主(2011-05-31):
请问 什么是可逆电机 有那位高手能够告诉可逆电机的绕组与普通电动机的绕法 谢谢哈

网友A:
电机难道有不可逆的?这里的可逆是指的什么呢?转向的可逆?还是运行状态的可逆?还是?

网友B:
楼主需要问的问题已经被楼上的给复杂化了啊

楼主:
我也是刚才看见的 意思就是可以快速改变转向 电动机而且没有影响 大多用在启动频繁 转向改变频繁的场合 我问的是 它的绕组和普通电动机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哦,是正反转向的可逆,那一般的电机都是可逆的。如果要快速的正反向转换,没有别的特殊,就是要求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小,一般的伺服电机即可满足这种快速反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