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新装的机器上,画蛇添足装了一个LED的指示灯,表示机器有电而矣。不知道这个灯是发什么神经,把电关掉后(零线火线全断开)这个灯还有微亮,通电就大亮,没电就小亮。电路上没有任何一处和这个灯的电源有联系,零火线均通过一个0910的接触器控制。断电后测量也没有任何对地或者其它和电源接通的地方。一样的电路,一样的灯炮,仅有一台机不是这样的,断电就全灭。把零火线对调也一样。还真见鬼了,这种灯泡倒底怎么了?
呵呵,我也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

网友A:
led感应的电

换灯泡的就不亮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可能楼上说的对吧,领教了,谢谢!

网友C:
感应电呗!

网友D:
LED直接接220的吗?

网友E:
   应当是如各位所说,由于布线或其他原因形成了感应电;如有必要,可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微亮”。

网友F:
仔细看看电路,多半都是感应电的原因。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感应电

网友H:
在灯上并个电阻或RC阻容吸收看看。

网友I:
你的LED灯线路没和其它线路绑在一起吧?

网友J:
你把零线不经过开关试下,开关只控制火线

网友J:
不发意思,没看清说是LED的灯,也遇到过这情况,也想有好的方法

网友K:
因为你的LED的线和别的线在同一个槽里了,型成感应电了,很正常,你把线隔开就可以了

网友L(2011-08-03):
是电磁感应。

网友M:
感应电,换下灯泡就好了

网友N(2011-11-20):
应该是感应电 我也遇到过

网友O:
偷电就靠它了。

网友P:
呵呵,应该是感应电,,零线和地线分开会出现这情况,把它们连起来看看

网友Q:
断电后测量LED两端的电压查找原因,估计线路上有残余电压,之余是漏电、储能元件放电还是感应电这个需要确认,LED之所以亮,是因为其产品质量好,启动电压低,有点能量就发光。

网友R:
我们的配电柜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请教了 很多技术人员说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加了也没有什么效果  灯还是照样亮

网友H:
找10楼的试试

网友S(2012-03-12):
这说明接地线为接好,有高频感扰信号。RC阻容吸收有问题。

网友T(2012-06-03):
难道闹鬼???

网友U(2012-10-08):
LED里面是通过一个电容降压的。电容放电就会有一点微弱闪亮。另外就是感应电。电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