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今天上课,老师说电风扇是有机变速,变频空调是无极的,把握搞糊了,请教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A:
和汽车一样,有手动档和无级变速

网友B:
有级变速是指每一级速度是固定的,按设定的要求分级运行。

无级变速是没有固定点的变速,可以随意在规定范围内任意改变速度,随意在规定范围内按自己要求进行调速。

网友C:
呵呵;只有几个固定的速度,比如用变速箱后,这是多段速;
如果转速在某个范围内可以任意改变,就是无级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