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自藕减压启动   频敏启动 还有延边降压启动软启动    星三角降压启动怎样合理选择使用

网友A:
鼠笼电机,重载启动时用自偶减压启动,轻载时可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滑环电机可用频敏启动。延边降压启动就要看电机了。

网友B:
鼠笼电机,重载启动时用自偶减压启动,轻载时可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滑环电机可用频敏启动。延边降压启动就要看电机了。答得很正确赞同

网友C:
目前,都是采用变频控制。不用原来的降压启动方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鼠笼电机,重载启动时用自偶减压启动,轻载时可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滑环电机可用频敏启动。延边降压启动就要看电机了。

凡是降压起动,都只能轻载或空载起动。

网友E:
降压启动他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降压启动,还的看是什么样的负载。
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降压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10%(好像记得是)。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降压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降压启动。
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F:
记得重载是串电阻启动。

网友G(2015-04-26):
回复 网友C:
变频启动,目前太贵了不是适合普及。

网友H:
重载启动用自藕降压,轻载用星角启动。也可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启动。

网友I:
最近厂里买来一台磨粉机,55千瓦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厂家来人装机星三角时间继电器转换时间设定为50秒!我对此疑惑,厂家说是时间越长越好,见过很多都是10秒以下启动的,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吗?还有在那50秒的转换过程中电机的电流达到200多A呢!转换后低于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