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之前对伺服控制及不仅控制多没有接触过,手上有说明书但还是理解不是很好。如果说一个伺服电机只要转速控制的话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信号线需要全部连接吗?如果可以的话能给解释下伺服驱动器和不仅驱动器上面的每条信号线的含义,希望得到高手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要看你的伺服上面的信号的功能。具体的功能可以参照他们的说明书,上面关于每根线的定义都是有说明的。
一般根据你自己 的需要来接线。

网友B:
最普通的用法就是:电机线接好,编码器的线接好.脉冲的线接好.方向的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C:
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D:
按说明书上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接线

网友E:
伺服电机做速度控制的话就是个模拟量的控制,只需接模拟量信号(-10v~+10v)到响应的端子,,根据最大最小速度,设定好速度指令增益(r/min/v),偏置值,(一般为0)
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驱动器,最好把型号贴出来

网友F:
第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品牌厂家很多,不同的厂家,其接口定义不同。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第二个问题,伺服电机如果仅仅是速度控制,其给定可以是模拟量。输入给定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