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界脉冲

楼主(2011-06-01):
使用的是FX2N系列的,想接一个脉冲,是由ST188产生的,脉冲输入短接到X端口是有反应的,但是无法实现灯的闪烁,接进去之后灯一直是亮的,该怎么办?

网友A:
是说实现“输入”的灯的闪烁,还是所控制的“输出”的灯的闪烁?
我回答不了问题,帮顶顶帖子。

网友B:
你的脉冲多高的频率?

网友C:
输入的指示灯?
频率高点的话你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D: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你看不到啊

网友E:
你是要让灯和脉冲一起闪烁还是要让脉冲开一次等再关一次灯啊?

网友F:
在输出点挂个继电器,扑哧闪两下,等继电器挂掉,就能看出来频率了。

网友G:
不太懂楼主的意思,用脉冲控制灯的闪烁吗?

网友H:
我们看不到并不表示PLC反应不过来呀